allegro16.6导出封装报错,导不出来

楼主(2016-12-27):
allegro16.6导出封装报错,导不出来,从未遇到的问题,请问这是安装问题,还是破解问题,还是缺少什么文件?

网友A:
选择导出的封装放在哪里,图片最后一项,选择下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导出的封装放在哪里,图片最后一项,选择下路径

我现在是导入当前路径,我试了下选择路径,也是这样,导不出来,换了一个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
看下.log文件提示什么

网友B:
这是应该是软件问题了!看样子他的提示是导出库的时候需要调用的dump_libraries.log这个文件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应该是软件问题了!看样子他的提示是导出库的时候需要调用的dump_libraries.log这个文件丢失了!

正解

网友C(2020-07-17):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1-08-04):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同求啊,你也是装了双版本的allegro之后出现的吗?

网友(2023-07-12):
这个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6-17):
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
    1、用户名不能有中文或者其他非法字符。别名、全名也不能有。多多检查下。
2、检查文件的路径、文件名、SKILL路径(如果有设置)也不能有非法字符,比如空格。
3、如果搞不定,重装系统和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