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xlHighlightObject怎么指定高亮的颜色

楼主(2016-12-28):
以前做法是
axlDBControl('highlightColor hColor)
axlHighlightObject(obj t)

但是这个做法只能根据色盘的序号选择颜色
这个色盘序号并不固定

能否直接指定所需的高亮颜色呢?

网友A:
先通过axlColorSet设置色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通过axlColorSet设置色盘

某些客户色盘不允许修改i,能否读取色盘的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