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图像白屏问题

楼主(2016-12-28):
海思主芯片和OV的200万SENSOR,中间用了200mm长FPC线,测试时发现I2C偶尔出现(很少出现)通讯中断问题(I2C上无数据),导致图像白屏(仅亮度异常),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补充一下。原来在SENSOR端I2C上各串联了一个100欧姆电阻,对地各接了100pf电容,CPU端接1K上拉电阻,测得应答信号波形不是很好,又感觉可能是时序问题,因为偶尔能测试下降沿超出300ns的情况(海思手册要求最大不超过300ns),后就将电阻改为33R、电容改为47pf,在CPU端CLK上加了一个33R电阻,感觉波形还可以,就这么测试了,目前还没测试白屏,但是还是不确定是哪儿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FPC线接sensor本身效果就不行吧  让软排线远离其它干扰试试 别对着主板测试

网友:
好多大神啊

网友:
20CM线有点长了。 普通FFC排线可能不行了。 最好用FPC一面有完整地的排线

网友A:
iic是否加了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是否加了上拉电阻?

走线过长 最好两边都加上拉电阻  背板走线 I2C信号基本都是烂的一b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现在怀疑1K上拉有点小,导致I2C数据线上低电平不够低,下午准备更换4.7K电阻,再测试一下波形。难的是问题本身就不易复现,就算有修改方案,也不好验证效果。

网友B:
I2C一般只是初始化,除非重新配置,否则就不会动了,一般cmos数据线的速度会比I2C的速度快的多,要出问题也应该是数据线先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一般只是初始化,除非重新配置,否则就不会动了,一般cmos数据线的速度会比I2C的速度快的多,要出问题也 ...

I2C还用来传输图像亮度信号,亮度没有变化的时候,I2C上是没有数据的,亮度有变化时,I2C上才有数据,目前I2C速率为100kbit/s。

网友B:
引用 楼主:
I2C还用来传输图像亮度信号,亮度没有变化的时候,I2C上是没有数据的,亮度有变化时,I2C上才有数据,目 ...

那你用的这可sensor和我的应该不一样,一般YUV的Y分量就是亮度,看你是什么格式的数据口了,YUV,RGB,BT565,BT1120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的这可sensor和我的应该不一样,一般YUV的Y分量就是亮度,看你是什么格式的数据口了,YUV,RGB,BT ...

RGB Bay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RGB Bayer

Bayer一般指盖在像素点上的颜色滤光片,有些sensor输出的是raw数据,需要白平衡算法才能将raw数据转成有颜色的图像数据。RGB和YUV可以相互无损转,没见过用I2C读取亮度数据的方案,一般都是I2C设置AFE,看描述倒像是环境光线变化后,软件AGC算法去控制调整AFE的相关参数,I2C设置失败导致参数不对,亮度还是从数据口来的。可以在CMOS驱动I2C通信部分加入调试信息来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yer一般指盖在像素点上的颜色滤光片,有些sensor输出的是raw数据,需要白平衡算法才能将raw数据转成有 ...

大侠说的对,是我没有弄清楚,一直以来都在测量I2C波形,在板子上找问题,没有深入了解其工作原理。且问题很难复现,我现在只能多台设备同时测试,找解决方案。

网友C:
如果是I2C问题:1,先检查下 电源;2,把串联的100R改0R,100pf 去掉;3,把i2c上拉电阻调整到4.7K或者其他常用值。如果是I2C去配置寄存的话:就要去核对寄存器的写入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I2C问题:1,先检查下 电源;2,把串联的100R改0R,100pf 去掉;3,把i2c上拉电阻调整到4.7K或者其他 ...

之前有同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案、同样的排线),I2C上拉4.7K电阻,没有串联电阻,也没有接对地电容,上下电测试很容易复现白屏问题,倒是加了100R电阻和100pf电容白屏概率大大降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同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案、同样的排线),I2C上拉4.7K电阻,没有串联电阻,也没有接对地 ...

上拉阻值4.7K可能不合适,把这个值增加或者减小试试。两个系统之间由于上电时序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灌电流情况,加的100R是消耗两个系统间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是目前本人遇到的平台系统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实际电路中这个100R基本是0R或者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拉阻值4.7K可能不合适,把这个值增加或者减小试试。两个系统之间由于上电时序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灌电流情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目前该问题仍没有定位出来问题的根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用70mm的排线是没有问题的,排线长了,排线切刀后叠加在一起后,视频信号对I2C带来很大的干扰,信号质量明显下降,由于MB板之前没做预留,所以只在SN板端接对地电容,测试明显SN板端干扰小很多。但仍不能确定这就是导致白屏和黑屏(最近又测试出黑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