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网表对比短路怎么处理

楼主(2016-12-28):
Hi大侠们,最近在玩cam350的操作,发现net extract后进行net compare得出P3v3和gnd短路,cam350把这两个平面当成一个网络了,你们有没有出现该情况,如何处理呢?因为allegro里面没有报错短路,更何况P3v3和gnd都是很大的铜皮,可能在任何地方短路很难查找,您们是怎么处理该问题的呢???万分感谢!

网友:
    方法:
1、到Allegro中看DRC报告;
    2、检查插件器件焊盘管脚的ANTI PAD参数;
    、、、
    楼下补充

网友A:
    genesis2000应该可以查出来!

网友:
    这个其实很不准错,还是valor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sis2000应该可以查出来!

3.3v和gnd都是很大的一块铜皮,我看是没法检查出来的,allegro里面是没有短路的,哎,这破问题!不过感谢各位的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
    使用cam350中的检查dr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