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版主,ipcbeginprocess怎么使用

楼主(2016-12-28):
RT,ipcbeginprocess这个函数怎么用啊,比如说我想启动test.exe,是ipcbeginprocess(“\路径\test.exe”)这样吗?为什么我调用不起来啊,求教求教
附加一个skill函数介绍的文件

Cadence应用 如何在allegro中使用skill.zip

网友A:
是这样用,至于调用成功与否,你可以试一下启动ping这类的系统进程,然后读取数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用,至于调用成功与否,你可以试一下启动ping这类的系统进程,然后读取数据试一下

我的exe是一个窗口程序啊,启动成功不是直接显示吗?

网友B:
axlHttp调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Http调用试一下

axlhttp我试过,可以的,但是我想调用这个exe,然后exe可以反过来调用skill脚本函数或者allegro的功能,这样需要交互通信啊,好像只有ipcbeginprocess,我没有找到其他的方法,版主了解其他可以实现通信的函数吗?
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exe是一个窗口程序啊,启动成功不是直接显示吗?

ipcbeginprocess调用的程序是后台运行的,要切换到前台需要修改外部程序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beginprocess调用的程序是后台运行的,要切换到前台需要修改外部程序的代码。

哦哦,我试试看

网友(2017-12-20):
适合新人,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9-03-09):
我所在的用户组看不了,头大,先留个言

网友C(2019-06-24):
@zolamini  成功了吗,我最新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用ipcbeginprocess去调用外部写的程序不能启动,好奇怪。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C:
@zolamini  成功了吗,我最新也碰到了这个问题,用ipcbeginprocess去调用外部写的程序不能启动,好奇怪。

請問樓上解決問題了嗎?
在下也是看IPC很久,但一直找不到入門點,所以一直沒有進展。
望各位能提供一些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cbeginprocess调用的程序是后台运行的,要切换到前台需要修改外部程序的代码。

    请问怎么切换到前台呢

网友:
    最近的小發現,不確定是設定的問題還是運作就是如此,如有先進了解請幫忙解惑
    ipcBeginProcess的目標執行檔似乎必須給予絕對路徑(包含磁碟目錄,不能只有檔名),是否執行成功可以在處理程序看執行檔是否被執行
    使用VB寫的程序被ipcBeginProcess執行時不會顯示表單(雖然自行執行時會顯示),但在VB程序裡添加可見就可以顯示(例如form1.visible=true)

网友D(2022-06-11):
    怎么切换到前台,最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D:
    怎么切换到前台,最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

    前台用axlRunBatchDB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