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怎么复制粘贴走线和过孔?

楼主(2016-12-28):
    谢谢!

网友A:
    第一步选中要复制的过孔和走线,第二步鼠标右键画“C”,第三步到目标焊盘单击鼠标左键即可粘帖。

网友(2017-03-28):
    简单的走线和过孔可以在选中目标后用Stroke画"C",去拷贝,复杂的话建议 还是使用use 'circuit move and copy' 这个功能。

网友(2019-05-24):
    来学习的,mark下,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9-08-19):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选中要复制的过孔和走线,第二步鼠标右键画“C”,第三步到目标焊盘单击鼠标左键即可粘帖。

学习了,请问如何带基点粘贴过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