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否按坐标移动?

楼主(2016-12-29):
allegro能否按坐标移动?

网友:
可以的,x命令

楼主:
具体怎么执行呢?有个器件,Y坐标不变,X坐标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执行呢?有个器件,Y坐标不变,X坐标有变化

ix 偏移

网友:
菜单中选move---》选中器件---》输入坐标,如下:(右边option选择user pick)
Select element(s) to move.
last pick:  2950.000  3975.000
Pick user-pick origin.
Command >  2950.000  3975.000
E- Command not found: 2950.000 3975.000
Command > x  2950.000  y 3975
last pick:  2950.000  3975.000
Moving D10 / CDDFN10-3304N_DFN10_3X3MM_CDDFN / DFN10_3X3MM.
Pick new location for the element(s).
Command > x 3000 y 3975
last pick:  3000.000  3975.000
Command >

网友:
deargds is correct.

菜单中选move---》选中器件---》type ix "distance you want to move" in command line
positive value move to the right hand side, negative value move to the left hand 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