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6.6 反转ROTATE 90°不改变走线和器件摆放。

楼主(2016-12-30):
allegro 16.6 反转ROTATE 90°不改变走线和器件摆放。

原图是这样的

原图是这样的

向左转90后

向左转90后

楼主:
用什么转动方式可以整体旋转90度不改变布线和器件摆放!是否要锁定后在转动???

网友:
edit-spin--选option的user pick  框选需要部分  点一下 旋转90度  你这个应该是按照各自的中心旋转了

网友:
move命令下,右键,某个二级选项下就有选旋转中心点,选择user pick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edit-spin--选option的user pick  框选需要部分

网友:
以芯片中心,连client一起转应该可以的,看看DRC报的是什么错,和什么有冲突

网友:
跟俺最先学习allegro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