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 F2键无法拉线,要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6-12-31):
router中按F3也无法拉线,必须同时按FN+F3才行,不知怎么设置直接按F3就可以出线,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

网友:
笔记本吧?PADS里面可以自定义快捷键

网友(2021-02-22):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

如何解决的,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