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出BOM时如何将相同的物料出在一栏?比如0电阻

楼主(2016-12-31):
orcad出BOM时如何将相同的物料出在一栏?比如0电阻,出BOM是单独出的,数量都是1

网友:
去掉place each part entry on a separate line前的复选。

网友A:
出Bom时 把你想出在一栏的 属性 设置为KE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Bom时 把你想出在一栏的 属性 设置为KEY

怎么设为KEY?

网友B(2017-02-18):
    用EDA_BOMHelper出BOM妥妥的

网友(2019-03-11):
引用 网友B:
    用EDA_BOMHelper出BOM妥妥的

    找不到这个软件了

网友(2019-07-04):
    LZ解决了么,

网友C:
如果是通过Reports->CIS Bill of Materials生成BOM的话,要把Value(阻值)和PCB Footprint(PCB封装)这两个值都勾选上Keyed,就表示这两个一样的要归类。如下图
oo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通过Reports->CIS Bill of Materials生成BOM的话,要把Value(阻值)和PCB Footprint(PCB封装)这两个 ...

    对于这种有模板的还能分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