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怎么画虚线?

楼主(2017-01-02):
    好像没有虚线这个功能

网友A:
    在Line style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ne style设置

suny用的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B:
    低版本的没有,Teacher Li 用的VX以上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版本的没有,Teacher Li 用的VX以上版本的

    多谢!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B:
    低版本的没有,Teacher Li 用的VX以上版本的

    瞎说,WG 2005都有好不。

网友:
    为啥要画虚线呢?

网友:
    什么情况下需要画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