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走线到另外一个PCB

楼主(2017-01-02):
    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选择布线,copy to clipboard,然后到另外一个PCB中 Paste from cilpboard

网友:
    use 'circuit move and copy' function

网友:
    同样有此一问,不知哪个版本的PADS layout有此功能,9.3似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布线,copy to clipboard,然后到另外一个PCB中 Paste from cilpboard

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的那个板子的Paste from layout cilpboard没有高亮。

楼主:
    技术支持说是两个板的原理图一致才可以。

    ray

网友(2017-06-29):
引用 网友B:
技术支持应该指的是原理图的网络名一致才行,不然拷贝过去的时候会报错,这时候就需要指定板子上有的网络 ...

    可以不需要两个板子的网络名称一致,可以先将走线+Via copy,然后到另一块板子上paste,assign Net为任意(Net 0 除外),这样,当你再从第二块板子copy这些线,并放到对应器件上时,net name 会根据连接的pin net 自动assign。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