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速设置栅格点

楼主(2017-01-02):
教程如下,不明白lgc文件放哪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kiKIJrl9monbX0e_rG

网友:
这个教程是我上传的!现在能用了吗?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里面有注解!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a4213ee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注解!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347&extra=page%3D1&page=1&&_ ...

可以了,谢谢!长知识了,怎么快速设置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长知识了,怎么快速设置颜色?

这个是软件自带的功能,在别的板导出一个层叠的颜色信息,可以导入到其它板上去。
我几乎不用,因为层叠少的话手动设置也很快,感觉没有太大必要,除非是经常做十层以上的项目。
其它方法也没有找过,你可以发个帖子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