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0M时钟线上串了一个27欧姆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1-03):
    是阻抗匹配么?为什么是27欧姆,而不是其他的?另外,也看到有些参考设计USB的D+, D-两条线有串电阻的, 有的串0欧姆,有的串10欧姆,有的是33欧姆。这个有什么规则可以寻的?难道要仿真后决定? 非常感谢。

网友:
    是的,在时钟线和USB的D+、D-上都是为了阻抗匹配,阻抗匹配多大应该看输出驱动器的输出阻抗加上匹配电阻的阻抗是否和时钟线/USB数据线单端阻抗(45左右)相等,若不同,则会发生信号的反射,具体效果可以看仿真和测试的具体结果,比如USB会进行眼图等测试。

网友:
    1 是阻抗匹配,至于为什么是27R跟后端的负载有关系
SB串0R的主要是因为由于PCB做板的时候导致的轻微的阻抗不匹配而吸收一点点反射
3 串10R和33R的基本上是电压模式的

网友:
    电压模式是指什么

网友(2018-06-28):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