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楼主(2017-01-03):
在铺电源的时候,如何在画铜皮的时候让次网络高亮?

网友A:
次网络是什么个意思?意思是比方说5V通过电感跨接到5V1   这个5V1就是5V的次级网络吗?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对器件创建xne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网络是什么个意思?意思是比方说5V通过电感跨接到5V1   这个5V1就是5V的次级网络吗?

次网络打错,是此网络,在铺铜的网络,希望在铺的时候同网络的pin也跟着高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网络打错,是此网络,在铺铜的网络,希望在铺的时候同网络的pin也跟着高亮

没必要这样吧,你把其他飞线关闭,就显示你要铺铜的网络的飞线,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如果还是觉得不够明显的话,还可以给正要铺的网络上一个耀眼的颜色也行可以啊!

网友:
着颜色就好了

网友:
没记错的画这样 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