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过流的现象

楼主(2017-01-03):
     在一个音频项目中,喇叭输出端,一般音频输出电流为300mA,如果放上额定电流为100mA的磁珠,通常会发生什么现象?

网友A:
寿命下降,或者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下降,或者损坏

最重要的音质上是什么体现呢?

网友:
CLASS-D的输出用磁珠了,你还要求音质?

网友:
D类用磁珠音质很差  建议不用

网友B(2017-02-14):
都说说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说原理

磁珠在抗干扰上有明显效果,本身磁珠得DCR会影响喇叭的功率,但不加的音质应该只会更差。

网友:
哪里看出是CLASS D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