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電路問題 請教

楼主(2017-01-03):
各位大神好,想請教mic相關電路,如圖示
1. C48這顆電容,查了資料,都說是用來解差模干擾的,但是具體這顆電容是如何做到濾除差模干擾呢?小弟看法是:假設有高頻差模noise耦合到兩線上(MICP/MICN),利用電容高頻低阻抗特性,這樣C48相當於短路,其兩端電壓相當,原本存在於兩線上的差模noise轉成共模noise,再送進後端差動放大器,共模noise就抵銷了,不知道這想法是否正確?

2. C45這顆電容,查了資料,他與R59、R70組成低通濾波器,用來濾除MICBIAS上的低頻紋波,但是不明白,為什麼R59、C45、R70是低通濾波器,一般低通濾波器不是RC下地嗎,為何又多一個電阻R70呢?

感謝大神幫忙解惑了~~感謝!!!

网友A:
虽然不是很懂  单感觉差模是通过c48通路返回源端了  R-C-R用角频率表示出来 和RC没啥区别吧

网友B:
1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2 你这个是单端(MIC)转差分(SOC的输入端MICP0,MICN0)。满足两个条件:MICBIAS是给MIC供电的;对于差分的输入端,N和P对于交流通路是一样的; R59和R65接在P,R70和R68接在N,两者(R59+R65与R70+R68)对于交流而言都是接GND,假设R59和C45组成的低通滤波器直接接到GND,那么交流通路的P端将多一个C45的阻抗影响,如果接到R68,那么两者的阻抗则相当。

网友C:
其实还是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是没懂。

哪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很懂  单感觉差模是通过c48通路返回源端了  R-C-R用角频率表示出来 和RC没啥区别吧

差蠻多的阿其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2 你这个是单端(MIC)转差分(SOC的输入端MICP0,MICN0)。满足两个条件:MICBIAS是 ...

感謝大神回答,不過如果要講求對稱性的話,那可以上下兩端都接RC到地嗎? 像圖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神回答,不過如果要講求對稱性的話,那可以上下兩端都接RC到地嗎? 像圖這樣

可以

网友(2017-02-14):
引用 网友B:
可以

还是不懂,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