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P-MOS控制线路

楼主(2017-01-04):
AM—RESET 为GPIO控制,  现在这一Pin 悬空。
问题:
         上电后,在AM—RESET 悬空的状态下  Q1 的1,3 Pin即 DS导通,D极对地了。
          设计的打算是GPIO给低电平的时候MOS才导通。

         我的理解是此状态下DS截止才对,对与MOS管经常困惑,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线路如何改? G端加一个上拉吗?

网友:
要是没看错的画,你用得是PMOS?

你这杨还不如用三极管。
看下面这个图。能看懂把?

网友:
体二极管存在导通 你这样用不行的  做开关pmos 为S-》D  s接电源       mos管忌讳栅极悬空 Pmos最好上拉 低电平导通

网友:
MOS管子画反了,而且MOS管最好不要悬空

网友:
MOS管反了。你这样不就相当于是直接用MOS管中的二极管到地了么,你仔细看看图,想一想就出来了。1,3对调

网友:
记住一点,一般这种利用MOS管进行逻辑转换的都是OD、OC输出,所以你的管子是反的。

网友(2017-02-15):
控制到地的 最好用N MOS 不然 GS 怎么控制

网友(2017-06-28):
楼上说的都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