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走线到另外一层PCB

楼主(2017-01-04):
    这个好像不能实现吧?

网友A:
    可以实现,只有你想不到的,一般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只有你想不到的,一般都能实现

    请教一下怎么选中一层的所有走线,复制到另外一层,一个大电流的板子。

楼主:
    找到办法了,先复制走线到板上另外的空白地方,选择另外一层后,再push trace

网友(2017-03-06):
    不能直接把两个层给换了吗?

网友(2018-01-22):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通过edit选项里面有一个选项,只选中走线,在绘图模式下选中所有走线,直接换到需要走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