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网络的间距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7-01-05):
    相同网络的间距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我是用先將相同或不同網路用class建立群組,再到規則裡面去新增特定class的間距規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先將相同或不同網路用class建立群組,再到規則裡面去新增特定class的間距規則

    我在规则里面设置相同net到net的间距,为什么不避让呢

网友:
    Sorry , 我可能看錯你的問題了
    相同net但要控制一定的間距,這我倒還沒有設定過這樣的規則
有人會嗎?
如果你只是要一些簡單的線路來做此功效,建議可在機制層畫一些你要的間距,然後才在實體層沿著邊緣畫上線路

网友(2017-06-16):
    design > Rules > Clearance, 选择 “same net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