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PCB Editor打不开啊

楼主(2017-01-05):
安装完16.6版本,按步骤破解了,打开PCB Editor的时候出现这个,然后就退出程序了,什么情况。。。求拯救,卸载安装试了好几次都不行“Pro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 The design will be saved as a .SAV file that can be recovered using dbdoctor (if applicable). To resolve problem, first 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and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In addition to the data Cadence support requests;

网友:
我是在使用中偶尔出现问题,自动退出的情况

网友:
    之前遇到过, 将自己装的skill tool全删了就好了

网友:
    把同目录下.SAV文件剪切到其他地方。

网友:
    17.2 has the similar issue, but it exits suddenly and now i have to install 166 again.

网友:
把目录下的.sav的brd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