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么导出带器件属性的PDF原理图

楼主(2017-01-05):
如题,cadence怎么导出带器件属性的PDF原理图,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

多谢分享

网友B:
    ORCAD 原公司的建議方法

    27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5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C(2017-05-25):
    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7-06-28):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

前提:安装了PDF虚拟打印机
1. 用文本工具打开\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tclscripts\capUtils中的capPdfUtil.tcl文件,修改
acrodist.exe文件的路径为Adobe PDF安装目录下路径;
2. 使用Capture CIS打开工程文件,打开Utilities菜单;
3. 在左侧点选“PDF Export”,然后在上交点击“launch”,弹出导出菜单,这个菜单里面有两个位置需要
我们注意,第一个位置是设置导出成PDF的打印驱动(Postscript Driver),第二个位置是选择用哪个PDF打印
机(PS to PDF Converter);
4. 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找到“设备与打印机”(Devices and Printers)找到安装Abobe Acrobat时安装的
虚拟打印机,记住它的名字,并将其添加到“Postscript Driver”中;
(注:如果您的Adobe虚拟打印机不是默认打印机,请将它设置为默认虚拟打印机。)
5. 在“PS to PDF Converter”里面选择“Acrobat Dsitiller”,因为已经指定了“acrodist.exe”的路
径,注意下面的路径已经自动添加,那么我们在生成PDF的时候软件会自动调用“acrodist.exe”来将PS文件
转换为PDF文件。
Options参数配置解释如下:
Printmode:
Occurrence:打印PDF包含元件的occurrence属性
Instance:打印PDF包含元件的instance属性
Create properties PDF file:勾选此选项打印出的PDF包含设计的属性列表,因为大多数属性都没太大用
处,至少在共享原理图的时候没太大用处,勾选以后会生成几个分立的文件,而不是统一为一个PDF文件。所
以此项不建议勾选
Create part and net properties:打印PDF仅包含元件和NET的属性,勾选此项对共享原理图已经够用

第一条,acrodist.exe文件的路径{                         "Acrobat Distiller"
                        {{acrodist.exe} /N /q /o $::capPdfUtil::mPdfFilePath $::capPdfUtil::mPSFilePath}
是把acrodist.exe改成F:\Software\Foxit Software\Foxit Reader\FoxitReader.exe这样吧?
但是都改完了打印出来的还是不带网络属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RCAD 原公司的建議方法

版主,按照这个方法打印出来的还是不带网络属性啊?

网友:
    这是好东西,就是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2017-07-29):
引用 网友D:
版主,按照这个方法打印出来的还是不带网络属性啊?

    可以的呢

网友(2018-01-08):
    没设置成功

网友(2018-02-07):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个好东西

    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8-03-12):
    Cadence图上显示了 pdf就也有显示的了

网友:
    打印设置那里, 勾选你要的东西。

网友(2018-08-21):
    每次回复只能加1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CAD 原公司的建議方法

威望太少了,下不了东西了。好想下载

网友:
    为了下这个好资料,我也想看看,orcad是怎么建议铁

网友(2019-04-06):
引用 网友B:
ORCAD 原公司的建議方法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能这样玩

网友(2019-10-08):
    好话题,多谢分享

网友:
    非常实用的分享~! share 万岁~!

网友(2020-05-09):
引用 网友A:
    见附件

    谢谢您的分享,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2021-08-05):
    我也想看看,orcad是怎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