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r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7-01-05):
10金币
目前allegro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现在会出现切换界面或者点击Options/find命令栏都会白屏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如图下   这样切换allegro和orcad capture 和无语!!!求大师指定

网友A:
    打打补丁试试。。。。

网友B:
    dehilight all再切换呢?

网友C:
    板子怎么拼接的?讲讲

网友:
    路过···我也知道allergo里怎么做拼版,之前都是交给加工厂拼,自己一直不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hilight all再切换呢?

Dehilight all 在切换也还是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怎么拼接的?讲讲

    直接画在你需要的机械外形层就好了,记得是用线而不是用铜皮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打补丁试试。。。。

    有补丁吗?求个我是16.6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hilight all 在切换也还是会啊

其他人机器也是这样么,还是只有你的机器会这样?我觉得补丁高低不太可能出这种问题。试试新建一个home路径,对过去,然后看看还是不是一样效果。有可能是pcbenv里的文件太多干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人机器也是这样么,还是只有你的机器会这样?我觉得补丁高低不太可能出这种问题。试试新建一个home路 ...

    其他机子不会  就我这台会,PCBenv在哪里打开看的?还有 hone的路径是全部重新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人机器也是这样么,还是只有你的机器会这样?我觉得补丁高低不太可能出这种问题。试试新建一个home路 ...

    这个PCBenv 怎么才知道那个是多余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删了重装也是这样,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D:
    之前的帖子里有提到,windows系统补丁KB3210131和KB3205394删掉就好,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之前的帖子里有提到过,windows的补丁KB3210131和KB3205394删掉试试,我之前有类似问题,这么操作过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帖子里有提到,windows系统补丁KB3210131和KB3205394删掉就好,你可以试试看

你好,那这个在哪个文件,或者哪里找到它啊?

网友D(2017-02-24):
引用 楼主:
你好,那这个在哪个文件,或者哪里找到它啊?

    系统补丁,在控制面变程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补丁,在控制面变程序里。

大师,能不能详细点哈,都不知道哪里找,你不是提到你以前有发过的贴子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能不能详细点哈,都不知道哪里找,你不是提到你以前有发过的贴子给个链接呗

找死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死我了

    搞定就ok。我没发过帖子,也是在论坛里找到别人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定就ok。我没发过帖子,也是在论坛里找到别人发的贴

    删不掉 我也是醉了,不过我发现软件不用全屏窗口化  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现在我也是窗口化将就用着

网友(2017-04-10):
引用 楼主:
    删不掉 我也是醉了,不过我发现软件不用全屏窗口化  就不会出现那个问题了。现在我也是窗口化将就用着

不应该啊,只是个补丁,我都删掉了啊。后续又提示更新我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