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偏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7-01-05):
最近发现一款老产品上的偏压电路很奇怪,屏的型号是AT043TN25-V2。偏压电路做在FPC排线上,没有芯片,没有电感,只有一颗二极和阻容器件,求教一下它是怎么产生偏压的。

网友A:
根據屏幕規格,只要給一組 3.3V VDD 電源就能工作,所以偏壓電路應該是內建在屏幕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屏幕規格,只要給一組 3.3V VDD 電源就能工作,所以偏壓電路應該是內建在屏幕中了。

一般只给3.3V就能工作的屏偏压电路差不多都做在FPC排线上吧,屏拆开看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存在电源电路,偏压可以确定是FPC上这块电路产生的,但是没搞懂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偏壓電路內建和不需要偏壓,看你願意相信哪個!^_^

网友:
没搞过这玩意

网友:
电荷泵也可以产生偏压,外部只需要电容

网友A:
踢哀(TI)TPS65110

三輸出恰吉幫浦Charge Pump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511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TPS65110

三輸出恰吉幫浦(Charge Pump)

关键是没有看到有任何芯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看到有任何芯片啊

聯詠科技(NovaTek)NT39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聯詠科技(NovaTek)NT3915

版本你简直太厉害,什么资料都能找到,请受小弟一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你简直太厉害,什么资料都能找到,请受小弟一拜!

親愛的樓主大大︰

聯詠科技NovaTekNT3915 並不是 AT043TN25-V2 使用的芯片,我只是告訴您這種小型點陣屏幕芯片,有些已經將 Bias、Gate Driver 及 Source Driver 全做在一起了。

Gate Driver 和 Source  Driver 的訊號線很多,放到 FPC 上會死人的,所以一定是 COGChip on Glass)放在玻璃上,因此 Bias 的部分也連帶被放到玻璃上面去了。

版主正解,这类小尺寸的LCD屏,电源控制都是集成在驱动IC里面,IC bonding在液晶屏的玻璃上,charge pump需要的电容通过FPC连接。

网友(2017-06-28):
不懂,我就看看,我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