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 win10下鼠标变成了这个样子。

楼主(2017-01-06):
从十字架变成了图中电容上面的小白块。是咋回事呀?

网友: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正常

网友A:
    还真没试过这样的问题!十字架一直都很正常!

    z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试过这样的问题!十字架一直都很正常!

我之前在win7下用,也是好的。改成win10就这样了。重装2次了。还是一样。
pads logic放器件是鼠标十字架是好的。改成画线模式时就不行了。 pads layout和router也都这样。
请问您的系统也是win10吗? logic和layout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试过这样的问题!十字架一直都很正常!

    我的系统是WIN10家庭版!

    z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是WIN10家庭版!

我的也是win10家庭版。在移动模式下也没有。再连线模式下才有。
之前的连线线模式应该是个十字架加个V字(有点记不清了)。现在就变成小白块。
你可否试试改成连线的模式?

移动模式

移动模式

zsc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win10家庭版。在移动模式下也没有。再连线模式下才有。
之前的连线线模式应该是个十字架加个V字 ...

并且这个小白块,用电脑上的拷屏键是拷贝不出来的。上面的3.jpg是手机照的。
用拷屏键只能拷贝出鼠标的十字架。
pads vx要依赖visual c++ 2013的运行库。我甚至把库都卸载了。重装了一遍。还是不行。
下图是用电脑prtsc拷屏键拷贝的屏幕。小白块拷贝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win10家庭版。在移动模式下也没有。再连线模式下才有。
    之前的连线线模式应该是个十字架加个V字 ...

    LAYOUT和LOGIC下连线时光标都很正常!LOUTER没试!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没装好。对于双显卡的看看独显驱动装了没有。

楼主:
    装了。右键可以选择用哪个显卡运行。特意试了。还是不行。
    pads因为以前在win7下用过,没有问题。现在看这问题不普遍,就我遇到了。真可能是我的win10系统问题。
    系统是买电脑自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右键可以选择用哪个显卡运行。特意试了。还是不行。
    pads因为以前在win7下用过,没有问题。现在看这 ...

LAYOUT和LOGIC下连线时光标都很正常!LOUTER没试!

网友(2017-03-12):
    我也是是呀,那小白块只有LOGIC才有

网友:
    重装系统也不能解决,我装了N个版本的都不行,但在我的E430上的WINdows10的64位专业版上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在S2上装同样的版本就是不行

网友B: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C(2019-02-20):
引用 网友B: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请问pads中鼠标变成方块怎么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真的一点也不好用。

网友(2019-04-11):
引用 网友B: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请问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pads中鼠标变成方块怎么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真的一点也不好用。

请问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2020-01-05):
引用 网友B: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神这个问题咋解决的,求告知,谢谢了

网友(2024-12-04):
我的WIN11也是有这个问题。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