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gerber一般用什么语言写

楼主(2017-01-06):
自动Gerber:包括ODB,CAD(Fabmaster out文件),Art一并从BRD里面导出来,并打成压缩。这种一般是用什么语言写的?知道的或者写过的提示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导出文件只需要skill,压缩就需要靠外部程序了(比如批处理),而且和你用的压缩软件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文件只需要skill,压缩就需要靠外部程序了(比如批处理),而且和你用的压缩软件有关吧

谢谢,skill导出来,然后用批处理抓取需要的文件分别打成各个压缩包是好办法。如果只用外部程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kill导出来,然后用批处理抓取需要的文件分别打成各个压缩包是好办法。如果只用外部程序呢?

allegro的一些功能有做成控制台程序,例如artwork,不过输出odb/fabmaster什么的我就不清楚了,实在不行就先准备一个script文件,然后cmd带参运行allegro,自动执行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