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添加泪滴问题求助 glossing parameters 设置求详解

楼主(2017-01-06):
我画了个FPC软板,焊盘处需要加泪滴处理,手动添加泪滴时一直报错说线宽超出最大预设值,由于对泪滴参数设置完全没概念,求大神详解。
一类错误是 Linevitablewidth Greater than the maximun specified in glossing parameters

另一类错误是:
Processing net N00791 ( 16 out of 17 )
*WARNING: Can't create fillet at pad (56698.910 27955.125) on subclass TOP.
          Unable to create fillet, parameters result in fillet entirely within pad.
Enter selection point

网友A:
这种走线没见过,涨见识了!一般粗的走线是加不上泪滴。在哪儿设置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走线没见过,涨见识了!一般粗的走线是加不上泪滴。在哪儿设置不清楚

前辈,这个走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加不上去 自己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走线有什么问题吗?

阻抗突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走线有什么问题吗?

是有特殊要求才这样走线么?这个不太了解。泪滴可以用加一小块同网络的铜皮就好了。

网友:
支持收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特殊要求才这样走线么?这个不太了解。泪滴可以用加一小块同网络的铜皮就好了。

那部分蛇形走线是做保险丝用的,电路用来采集蓄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突变

采蓄电池电压,蛇形线做保险丝用的。阻抗不用考虑吧

网友:
用的哪个版本的?如果是Allegro16.6,可以Route-Gloss-Add typered trace,参数可以设,想长一点就把角度改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部分蛇形走线是做保险丝用的,电路用来采集蓄电池电压。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请问这样做保险丝,真烧坏了,怎么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样做保险丝,真烧坏了,怎么维修?

10A的电流,真短路了整个软板就烧坏,废掉了,不用维修。

网友:
10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蓄电池电压,蛇形线做保险丝用的。阻抗不用考虑吧

嗯,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