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用PMOS做开关及控制时序, 可惜,时序没有按套路来?

楼主(2017-01-06):
1. 如题, 想用AP2305GN, 做一个开关, 同时, 用RC控制时序。 让5V先起来
2. 原理图如图1
3. 实测结果(如图2), 12v先于5v 起来(1ms)
4. 问题出在哪呢?
注: 标签1(+5VS),2(P12V)分别探测Q6.G, Q18.G

谢谢!

Schematic

Schematic

WaveForm

WaveForm

网友A:
你的问题出在MOS管开关哪里,GS并联的电容C与三极管集电极串联的R参数一样导致的,那为什么参数一样会导致开启时间不一样呢?因为从12V降低VTH和从5V降低VTH的时间不一样,为何?这个就从RC的冲激响应说起了:当三极管导通后,VG=(VCC*R132)/(R132+R23) +[ (VCC*R23)/(R132+R23)]*e^(-t/RC)--------这个是以5V那个MOS管来计算的。可在EXCEL表格里面计算,你看下哪个会先到V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出在MOS管开关哪里,GS并联的电容C与三极管集电极串联的R参数一样导致的,那为什么参数一样会导致 ...

谢谢! Fallen
1. 一针见血。
2. VG=(VCC*R132)/(R132+R23) +[ (VCC*R23)/(R132+R23)]*e^(-t/RC) 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基本符合实测结果。 注:  AP2305GN 的 Vgs(th)= -0.5
    **Fallen的电路课, 很是强大。 哪毕业的?
3. Solution:把串联的电阻(12v)改成470K, 时间t就会从0.5ms delay  to be  5ms. 达到5V先开启的目的。

另外, 为何三极管前端的RC 没有Delay效果(成功)? RC 的数量极太小?

网友:
数量级别太小,另外三极管的开启电压只有0.6V左右,也太小了,调节这里效果不明显

网友:
5V控12V 吧  三极管be0.几v   5V的vgs分压尽量大 最好直接对GND

网友B:
HDD的电源设计 对时序有要求吗?先前设计都木有注意呀,同时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D的电源设计 对时序有要求吗?先前设计都木有注意呀,同时给的呀。。。

1. HDD上电时序不是工业规范。
2. 但是, 某些项目, 应该环境比较特殊。
3. 我这个项目就是, 我的客人,在PRD里明确描述, 需要5V ready 以后, 12V再来.

网友:
    很好的一个贴。

网友:
    很好的贴子

网友(2017-02-14):
    这个是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5V起来,再去控制12V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出在MOS管开关哪里,GS并联的电容C与三极管集电极串联的R参数一样导致的,那为什么参数一样会导致 ...

    大神,我想问一下 R132的作用是什么,去掉是不是也O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想问一下 R132的作用是什么,去掉是不是也OK呢

R132不能去,否则只靠GS并联的电容无法调节到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