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6mm的板厚可以做6层吗???

楼主(2017-01-07):
在线等:  请问0.6mm的板厚可以做6层吗???  现在正在画一块板子,要求厚度0.6mm,但是要做成6层板,请问可以做吗?

网友:
    HDI没有问题,通孔不清楚。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0.6mm板子应该没有问题,要知道能不能做,你需要了解你们板厂的制板工艺及所用的PP板材型号和厚度即可

网友:
    能不能做   不是layout能决定的吧

网友:
    找板厂问问,“深联电路”应该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