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熟悉的电源方案

楼主(2017-01-08):
    同志们在平时应用中有哪些电源方案是你觉得很不错的,我要求体积小,电压范围宽(5-40v),成本低!欢迎分享,让小弟我累积点知识

网友:
    MC34063A

Operation from 3.0 V to 40 V Input

    137.09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2017-03-15):
    去类似得捷的采购网站,上面有详细的参数选择,根据你的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条件,可以方便的选出满足需求的电源芯片,至于外围电路,手册里都有,不要乱改,用起来都没问题,选器件尽量留些余量,上这种网站找比官网有优势的一个方面是,你可以马上知道价格

网友:
    Altera BGA封装的DC-DC 电源芯片,内部集成MOS和电感,外部只加电阻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类似得捷的采购网站,上面有详细的参数选择,根据你的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条件,可以方便的选出满 ...

    Digkey的电子元器件很全,现货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