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时序, 实测与datasheet 对应不上?

楼主(2017-01-08):
1. 近日, 做SPI 的测试报告。 (其中图1是Spec; 图2是实测波形 )
2. 图2中, 绿色线是clock。 可是, 紫色的线是data In, 还是data out?
3. 理论上, 它应该是Spec中的MISO.
    Spec上显示, 时钟的 '下降' 沿落在data 脉冲的中部.
    可是 我的波形却显示 时钟的 '上升' 沿落在data 的中部。
4. 那么,我的波形应该如何表现T_sumiso 与 T_hdmiso 这两个参量? (Cursor 从哪开始, 又该量到哪)
     是否可以用上升沿,代替spec中的下降沿来测量?

谢谢!

Spec

Spec

WaveForm

WaveForm

网友:
看你的紫色的线应该是上升沿过来有效,那么是MOSI。

网友:
自己确认下输入输出吧 从图看 做主时候  输出上升  输入下降采样

网友:
    极性,相位如果跟手册中说明的不一样 可能会出现收据接受正常 但波形错误。
之前用过一款芯片,测试3种极性相位的设值都可以正常接受数据(PS:3种有一种时序跟手册中不是一样,但数据正常),一种不可。
不确定出现的原因具体是什么,可以试试。

网友:
    波形上振铃明显,要不加个33欧姆改善下。

网友(2017-03-20):
    SPI有多种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