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Sigrity电源仿真,相同封装的电容怎么配置不同的电容模型

楼主(2017-01-08):
新手求助,Sigrity电源仿真,相同封装的电容怎么配置不同的电容模型?总是改了一个,所有相同封装的电容全改了。如下图里,0201封装的电容有9个,怎么分别配置不同的电容模型?
谢谢!

网友(2017-02-24):
这个是同一批赋予的,Sigirty有自带的电容库!

网友(2017-03-31):
同一类型的电容新建一个新的电容model,然后把对应的电容关联到新的电容模型上

网友:
只选中你想要修改电容,然后Brownse model找到你想赋的电容模型。

网友(2025-10-27):
新建一个模型类别,你再单独把电容赋这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