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把brd文件转成AD后,打开无显示

楼主(2017-01-09):
请大家帮忙看下为何把brd文件转成AD后,打开无显示,多了AD09与16都不行。brd转成16.3也试过。其它的brd文件都可以的。
附件为需要转换的brd文件。谢谢!!

楼主:
终于搞定了。先转成PADS,再从PADS转成AD,不过brd转PADS满复杂的。

网友(2017-02-08):
不用这么麻烦吧,直接就能转啊,表示还没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