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的书中出gerber文件,阻焊层设置的4倍的放大?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2017-01-09):
我也这么给板厂出了,板厂不认。说对不上

网友:
    我出GERBER文件,从来都是1:1的喔!线路板厂也没提意见!

网友A:
    應該是考慮shift tolerance 吧
    有些元件在設計footprint 時,就已經將阻焊(solder Mask) 放大,所以出Gerber 時,只要設定 1:1 即可

网友:
    是阻焊盘放大4MIL吧

网友B:
    单边大2mil,你是没看懂,那来的4倍?

网友:
    4倍   4倍    太恐怖了

网友:
    不会是4倍的,坐标都跑偏了

楼主(2017-02-20):
引用 网友B:
单边大2mil,你是没看懂,那来的4倍?

    在书籍光绘输出一章,182页,包括底层阻焊也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C(2019-08-26):
事实上阻焊扩大或者缩小都会导致地焊盘扩大或者缩小(覆盖铺铜的时候),我从来都是设置0mil,板厂自己去把控,做过来的PCB扩大或者缩小了,拒收!也不扯皮!当然一定范围内的扩大或者缩小可以接收!这样主动权在你设计者的手上,否则,板厂有可能这次做缩小了要你改,你改了,还是你得责任,下次板厂换一匹人或者换一家供应商,又做大了,而且你改后确实扩大了!那时候你里外不是人!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阻焊扩大或者缩小都会导致地焊盘扩大或者缩小(覆盖铺铜的时候),我从来都是设置0mil,板厂自己去把 ...

我以前也是做大,后来发现板厂那帮掉毛他们还会给你再放大一遍,于是我决定不要在放大给他们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考慮shift tolerance 吧
    有些元件在設計footprint 時,就已經將阻焊(solder Mask) 放大,所以出Gerber ...

    焊盘制作也是0mil扩大!这跟工艺有关系,避免扯皮就是让板厂按资料做!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D:
    哈哈。被坑了

这个知识点,教材就没讲清楚!实际做了就知道了,不放大,1:1才是对的!

网友(2021-09-08):
那是阻焊比焊盘总共加大4mil,单边就只有2mil.       建议自己先搞懂整套出文件的设置,不要只知道对着别人的操作,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出的文件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