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铜皮的画法?

楼主(2017-01-09):
下面这种铜皮怎么画?谢谢(粉色部分)

网友:
    这是修边界(boundary)修的吧

楼主:
    是先画矩形铜皮然后再修边界吗?

网友:
    allegro画曲线确实不怎么好画

网友:
    拿圆弧修的铜皮吧。直接用圆弧画这样的铜皮估计有点困难!

网友:
    可以先画shape的边界,再转化成shape,觉得这样比较容易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画成这样的铜皮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画成这样的铜皮呢

这是屏蔽框

网友:
    顶一个赚积分

网友:
    先画好一整块铜,再用圆形挖空工具去挖空边界就可以做到这样了。

网友:
    不像是一点点修出来的   貌似很平滑呀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呗

网友B:
    直接编辑边界就行了啊,很易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编辑边界就行了啊,很易操作的

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屏蔽框

屏蔽罩在PCB板上的表现方式是开窗,你可以开的比屏蔽罩大一点,不一定要和它一模一样呀!
另外这种方式的屏蔽罩在结构的DXF上应该要做出来的,按照DXF的line或shape在PCB上转化成铜皮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屏蔽框

屏蔽罩在PCB板上的表现方式是开窗,你可以开的比屏蔽罩大一点,不一定要和它一模一样呀!
另外这种方式的屏蔽罩在结构的DXF上应该要做出来的,按照DXF的line或shape在PCB上转化成铜皮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肯定不是手画的,根据结构图转化的

网友:
用cad画出来后导入到allegro,在合成铜皮避让就好了

网友B:
    shape- edit boundary---在option里选择arc然后编辑边界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hape- edit boundary---在option里选择arc然后编辑边界就行了,

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感觉在CAD里面弄好导出还好些!!!!!!!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感觉在CAD里面弄好导出还好些!!!!!!!1

    方法有很多,确实不一定是我这样做

网友:
1.边框生成一块动态铜皮
2、内框转成禁布区
3、避让后铜就剩下边边的槽了,转静态铜

(如果要弄开窗,闭合的转了会生成一大块的,可以把静态铜割开一个小口。不闭合的也可以转回去动态铜,形状不变的)

网友(2017-02-10):
    最好找cad弄,如果自己在allegro里自己修,那要费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