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命令栏跳出skill状态,不管怎么操作都没有用

楼主(2017-01-10):
allegro命令栏跳出skill状态,不管怎么操作都没有用,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关掉才能关掉软件,如下图片,怎么处理,运行skill程序出现的。

skill状态

skill状态

网友:
循环没弄好吧

网友:
skill程序有bug

网友A:
输入skill axlCancelEnterFun()试下

网友(2017-02-24):
权限不够看不到哇

楼主(2017-06-02):
引用 网友A:
输入skill axlCancelEnterFun()试下

怎样解决command跳出skill?并没有循环,是按钮函数有bug?知道忙一下,谢谢
/***********定义FORM!*********/
axlCmdRegister("occ" 'actions)

defun( actions ()
Createform()
)

/***********定义FORM!*********/
defun( Createform ()
let(()
  formPath = "./orignChange.form"
  pform = outfile( formPath "w")

  ;form 头,可以用f_FormBegin(pform 31 10 "Free Origin" "TOOLWINDOW") f_FormEnd(pform)代替

  fprintf(p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form "FORM\n")

  fprintf(pform "FIXED\n")

  fprintf(pform "PORT 31 10\n")

  fprintf(pform "HEADER \"Move Origin\"\n")

  fprintf(pform "TILE\n")

  ;主体开始

  fprintf(pform "TEXT \"move origin\"\n")

  fprintf(pform "FLOC 20 0\n")

  fprintf(pform "ENDTEXT\n")

  fprintf(pform "GROUP \"Origin Manager\"\n")

  fprintf(pform "FLOC 2 1\n")

  fprintf(pform "FSIZE 28 18\n")

  fprintf(pform "ENDGROUP\n")

  fprintf(pform "FIELD jumpAnypad\n")

  fprintf(pform "FLOC 3 3\n")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AnyPad\" 8 4\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TEXT \"Jump To Any Pad.\"\n")

  fprintf(pform "FLOC 12 4\n")

  fprintf(pform "ENDTEXT\n")

  fprintf(pform "GROUP \"Message Field\"\n")

  fprintf(pform "FLOC 2 19\n")

  fprintf(pform "FSIZE 28 8\n")

  fprintf(pform "ENDGROUP\n")

  fprintf(pform "TEXT\n")

  fprintf(pform "FLOC 4 21\n")

  fprintf(pform "INFO msg 28\n")

  fprintf(pform "FSIZE 24 7\n")

  fprintf(pform "ENDTEXT\n")
  fprintf(pform "ENDTILE\n")

     fprintf(pform "ENDFORM\n");结束form文件制作

   close(pform);关闭输出端口。

   new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orignChange.form" `(e inner) `OriginHandle t nil)

   axlUIWPerm( newform t )

   axlFormDisplay( newform );显示此form

   ;定义此form各个按钮调用相应的函数
   defvar( msg , "Click the key to select the origin location!" );defvar定义全局变量,变量m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jumpAnypad"    nil)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msg);msg 插入部分的

   deleteFile(formPath);删除form文件
  )
  )

/***********触发函数部分!*********/
defun( OriginHandle (newform)

           let( ()
            case( newform->curField
             ( "jumpAnypad"    jumpAnypad()  );   触发按钮时,command窗口调skill
             );end case
                 );end let
            );defun pform_Action
/***********按钮函数*********/
  defun(  jumpAnypad ()

   let( ()
    axlClearSelSet()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Please Pick A Pad!")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 "noall" "pins"));筛选
    anyPin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when( anyPin
    orx = xCoord(car(anyPin)->xy)
    ory = yCoord(car(anyPin)->xy)
     axlDBChangeDesignOrigin(list(minus(orx) minus(ory)))
    ;anyPin = car(anyPin)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sprintf( nil "The Origin Move to Pin%L!" (anyPin->numbe)))
    )
      );let
          axlClearSelSet()
          axlDBRefreshId(nil);debug,避免连续多次出现定位出错的bug!
          );end defun jumpAnypad

skill

楼主:
怎样解决command跳出skill?并没有循环,是按钮函数有bug?知道忙一下,谢谢(一直修改未解决这个问题,帮我看一下,谢谢)
/***********定义FORM!*********/
axlCmdRegister("occ" 'actions)

defun( actions ()
Createform()
)

/***********定义FORM!*********/
defun( Createform ()
let(()
  formPath = "./orignChange.form"
  pform = outfile( formPath "w")

  ;form 头,可以用f_FormBegin(pform 31 10 "Free Origin" "TOOLWINDOW") f_FormEnd(pform)代替

  fprintf(p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form "FORM\n")

  fprintf(pform "FIXED\n")

  fprintf(pform "PORT 31 10\n")

  fprintf(pform "HEADER \"Move Origin\"\n")

  fprintf(pform "TILE\n")

  ;主体开始

  fprintf(pform "TEXT \"move origin\"\n")

  fprintf(pform "FLOC 20 0\n")

  fprintf(pform "ENDTEXT\n")

  fprintf(pform "GROUP \"Origin Manager\"\n")

  fprintf(pform "FLOC 2 1\n")

  fprintf(pform "FSIZE 28 18\n")

  fprintf(pform "ENDGROUP\n")

  fprintf(pform "FIELD jumpAnypad\n")

  fprintf(pform "FLOC 3 3\n")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AnyPad\" 8 4\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TEXT \"Jump To Any Pad.\"\n")

  fprintf(pform "FLOC 12 4\n")

  fprintf(pform "ENDTEXT\n")

  fprintf(pform "GROUP \"Message Field\"\n")

  fprintf(pform "FLOC 2 19\n")

  fprintf(pform "FSIZE 28 8\n")

  fprintf(pform "ENDGROUP\n")

  fprintf(pform "TEXT\n")

  fprintf(pform "FLOC 4 21\n")

  fprintf(pform "INFO msg 28\n")

  fprintf(pform "FSIZE 24 7\n")

  fprintf(pform "ENDTEXT\n")
  fprintf(pform "ENDTILE\n")

     fprintf(pform "ENDFORM\n");结束form文件制作

   close(pform);关闭输出端口。

   newform = axlFormCreate( (gensym) "orignChange.form" `(e inner) `OriginHandle t nil)

   axlUIWPerm( newform t )

   axlFormDisplay( newform );显示此form

   ;定义此form各个按钮调用相应的函数
   defvar( msg , "Click the key to select the origin location!" );defvar定义全局变量,变量m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jumpAnypad"    nil)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msg);msg 插入部分的

   deleteFile(formPath);删除form文件
  )
  )

/***********触发函数部分!*********/
defun( OriginHandle (newform)

           let( ()
            case( newform->curField
             ( "jumpAnypad"    jumpAnypad()  );   触发按钮时,command窗口调skill
             );end case
                 );end let
            );defun pform_Action
/***********按钮函数*********/
  defun(  jumpAnypad ()

   let( ()
    axlClearSelSet()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Please Pick A Pad!")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 "noall" "pins"));筛选
    anyPin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when( anyPin
    orx = xCoord(car(anyPin)->xy)
    ory = yCoord(car(anyPin)->xy)
     axlDBChangeDesignOrigin(list(minus(orx) minus(ory)))
    ;anyPin = car(anyPin)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sprintf( nil "The Origin Move to Pin%L!" (anyPin->numbe)))
    )
      );let
          axlClearSelSet()
          axlDBRefreshId(nil);debug,避免连续多次出现定位出错的bug!
          );end defun jumpAnypad

skill

网友B:
    1. 你的skill occ可以在15.7 16.6跑
    2. skill的字 根本沒關係 , 離開此skill , 再啟動別的指令ex:show element 那個skill字就會改show el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的skill occ可以在15.7 16.6跑
    2. skill的字 根本沒關係 , 離開此skill , 再啟動別的指令ex:show ele ...

    多操作几次就会出现死机的状态,我之前试了很多次,(你可以多试几次看看)为啥会出现这个skill

网友B:
    先教你參數傳遞的方法 , 有改3行 就可以把你的msg 丟到 form 的msg中 如圖
    .......................
      when( anyPin
        orx = xCoord(car(anyPin)->xy)
        ory = yCoord(car(anyPin)->xy)
         axlDBChangeDesignOrigin(list(minus(orx) minus(ory)))
        pin1 = car(anyPin)   ;有改
        sprintf(msg "The Origin Move to Pin:%s.%s" pin1->component->name pin1->number)      ;有改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msg )   ;有改
        )
          );let
              axlClearSelSet()
              axlDBRefreshId(nil);debug,避免??多次出?定位出?的bug!
              );end defun jumpAnypad

网友:
    sprintf(msg "The Origin Move to Pin:%s.%s" pin1->component->name pin1->number)
    當你Origin是移動到 MECHANICAL PIN時 pin1->component->name ; pin1->number會抓不到data

    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

    你需修正ski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操作几次就会出现死机的状态,我之前试了很多次,(你可以多试几次看看)为啥会出现这个skill

    15.7 試12次
    16.6 試20次

    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7 試12次
    16.6 試20次

    辛苦了,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教你參數傳遞的方法 , 有改3行 就可以把你的msg 丟到 form 的msg中 如圖
    .......................
      wh ...

    这个是有问题的,pin下读不到封装名,不知道你是怎么弄的, defun(         jumpAnypad ()
              let( ()
                      axlClearSelSet()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Please Pick a Pad!")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 "noall" "pins"));筛选
                      anyPin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when(anyPin
        orx = xCoord(car(anyPin)->xy)
        ory = yCoord(car(anyPin)->xy)
        axlDBChangeDesignOrigin(list(minus(orx) minus(ory)))
        pin1 = car(anyPin)   ;有改
       println(pin1->component);验证无打印结果
        println(pin1->component->name);验证无打印结果
        sprintf(msg "The Origin Move to Pin:%s.%s" pin1->component->name pin1->number)      ;有改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msg )   ;有改
        )
          );let
              axlClearSelSet()
              axlDBRefreshId(nil);debug,避免??多次出?定位出?的bug!
              );end defun jumpAnypad

    运行结果

    运行结果

网友:
    幫你改了一下skill 原點Origin移動到一般pin時,顯示 uxx.pin
    原點Origin移動到MECHANICAL PIN時,顯示padstack 和原x /y 位置

      defun(  jumpAnypad ()

       let( ()
        axlClearSelSet()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Please Pick A Pad!")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 "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 "noall" "pins"));??
        anyPin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when( anyPin
        orx = xCoord(car(anyPin)->xy)
        ory = yCoord(car(anyPin)->xy)
         axlDBChangeDesignOrigin(list(minus(orx) minus(ory)))
        pin1 = car(anyPin)
        if(pin1->component then ; for 正常pin
           sprintf(msg "The Origin Move to Pin:%s.%s" pin1->component->name pin1->number)
         else sprintf(msg "The Origin Move to %s : %2.2f %2.2f" pin1->name orx ory) ; for MECHANICAL PIN
        );  if(pin1->component
        axlFormSetField( newform "msg" msg )
        )
          );let
              axlClearSelSet()
              axlDBRefreshId(nil);debug,避免??多次出?定位出?的bug!
              );end defun jumpAnypad

网友:
    你也可以在command輸入 set telskill
    然後邊寫程式 邊debug
    如下 跑過occ後 輸入pin1 它是dbid:253079300
    輸入pin1->? 可以看pin1下有那些欄位
    輸入pin1->?? 可以看pin1下欄位內的data
    example:
    Skill > uxx=pin1->component
    dbid:252265584
    Skill > uxx->?
    (parentGroups name objType readOnly symbol
        prop deviceType class package compdef
        pins functions
    )

    Skill > uxx->name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