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设置无作用?

楼主(2017-01-10):
明明有规则就是无作用?

网友:
    设置问题。。。要

网友:
    顶一个赚积分

网友:
    你这图够清晰

网友:
    是不是你规则net里没有比对啊

网友:
    有地方设置冲突了

网友:
    请楼下网友回答 这类型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继续请楼下的回答

网友:
添加了差分对属性,可能是线距没对吧,太窄了

网友A:
      MIN_LINE_SPACE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_LINE_SPACE没设置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在物理规则里也要设置

网友:
    Allegro的规则设置是有点儿多

网友:
    规则设置真的好复杂

网友:
肯定没设好

网友:
這個應該是pwr diff 妳沒有設定好才會變成一般訊號線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