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芯片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7-01-11):
上图是Micron的一块Nor Flash芯片,他的V-PDFN封装的中间的那个Pin要不要接地呢?通常芯片的中间那个脚是接地的,这个芯片,找了一下规格书没有说明, 不知道哪位老大做过,是接地,还是不接地?

网友:
    中间的那个pin脚主要用来散热的,随便

网友A:
    還是看看規格書怎麼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看看規格書怎麼說

pull to Vss,就是要接地的意思?当然不接VCC或信号线。

楼主:
    我量了一下,外面的接地脚和这个pin是不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外面的接地脚和这个pin是不通的。

接GND手册说的明白了    和GND不通  说明芯片为了防止静电 在大焊盘和GND之间串联了大电阻  这类芯片不像电源IC  不需要大焊盘回流      别信我 我瞎掰的

网友:
    Exposed PAD 用途說明

Exposed Pad 不一定會和芯片的地接在一起,雖然大部分會接在一起。

网友:
    DFN 或 QFN 封裝的 MOS 管,因為管腳定義沒有中沒有 GND,Exposed Pad 當然就不會是接地。

网友:
    大写的一个字:服

网友:
    手册已经写得很完善,不接任何电压或者信号线 ,悬空就好了。

网友:
    手册上说了这个外露焊盘已经在芯片内部和VSS(pin 4)连接上,不需要在外部和任何线相连,悬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