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flotherm做PCB仿真时如何设置

楼主(2017-01-11):
    本人菜鸟,因为毕业设计需要使用flotherm故在学习使用。但自己摸索时发现计算结果实在有些偏大,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的仿真流程是否有错误。同时我想请问一下,flotherm是否适合做这么精细的仿真?我的仿真结果感觉实在是有些偏大,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误。

    1、利用flotherm的插件,在PCB editor中将.brd文件导出为.floeda文件;

    2、在Floeda bridge中导入之前导出的.floeda文件;

    3、在allegro PCB editor中将每一层layer导出.dxf文件,利用cad保存为.png文件,然后在floedabridge中,在process layer中生成layout。

    4、在floeda里定义功率件参数,其他电容之类的就忽略了,选择2 Resistor模型,根据datasheet设置热阻值以及其发热功率;部分找不到热阻参数的就用simple模型,然后选封装方式;
    5、模型导入flotherm,设置流体类型及环境温度,用软件自带工具生成网格;
    6、计算;

楼主:
    之前一个2.7w的功率件跑出来温度达到了120左右,5*5*0.25mm的5W功率件跑出来温度有700+。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的仿真流程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一个2.7w的功率件跑出来温度达到了120左右,5*5*0.25mm的5W功率件跑出来温度有700+。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

    5X5X0.25mm很小,热流密度大,你不会是die的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X5X0.25mm很小,热流密度大,你不会是die的尺寸吧

终于有人了0.0,先谢过!!!0.0然后那玩意好像是pcb板上放的功率件,因为之前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基础,只是毕设要做这方面所以可能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不是很确定是不是你说的die。0.0顺便我的整体流程是否有问题呢,以及flotherm做这类涉及到layer布铜层面的问题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找了挺久好像flotherm挺少做这么细的诶。

网友A:
    可以不那么细,请问你网格多少,流程基本都可以,热仿真不是会用工具就可以精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那么细,请问你网格多少,流程基本都可以,热仿真不是会用工具就可以精准的,

0.0具体网格数忘了看了,之前暂时直接用了系统划分的medium和fine的网格,两个倒是差不多,详细的网格划分正在看。所以关键点是网格的划分出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那么细,请问你网格多少,流程基本都可以,热仿真不是会用工具就可以精准的,

    0.0对了,layer里的通孔一般是怎么处理呢,就是在floeda里面让软件划分吗?

网友A:
    那么多通孔不可能建那么细的,模型不是越复杂感觉越好的,建议可先做些基础培训之类的学习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通孔不可能建那么细的,模型不是越复杂感觉越好的,建议可先做些基础培训之类的学习下比较好,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8-03-01):
    请问下,你的那个插件是怎么装的呢?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步骤,我试了很久,都无法使用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通孔不可能建那么细的,模型不是越复杂感觉越好的,建议可先做些基础培训之类的学习下比较好,

大神,有没啥Flotherm PCB基础书籍推荐的?

网友(2022-05-23):
    那里有flotherm interface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