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的gen2 gen3 gen1是否可以用LED显示

楼主(2017-01-11):
请问大家是否做过这样的设计。用LED 亮或者闪烁来指明当前的PCIE 设备是工作在GEN1,GEN2,GEN3?

楼主:
没有人这样设计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这样设计过?

 應該很難,就像要用燈號顯示 USB 1.1、USB 2.0 和 USB 3.0。

网友:
樓主沒講是什麼樣的系統,也沒說是 Host 還是 Device。不過根據劈西哀醫三點零規範,Offest 0x12 有一個 Link Status 的暫存器,可以知道目前的 Current Link Speed,藉此可以推測出連上的是 Gen1、Gen2 或 Gen3。

至於要怎麼取得,就看各人本事了。

网友A:
批西哀醫三點零龜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西哀醫三點零龜飯

收到,应该可以送到送到PCH的GPIO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