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检查光绘 FAB 层不显示钻孔列表以及 FORMAT层问题求助

楼主(2017-01-11):
我在brd文件中添加了 FAB层,但是出光绘后用CAM350检查时却不显示钻孔列表以及添加的一些绿油层信息和title边框。
备注:出光绘的时候 Undefined line width 设置也不是零,别的brd文件出光绘后也没有问题,就这个工程有问题

allegro中显示

allegro中显示

CAM350检查 不显示钻孔列表及FORMAT层

CAM350检查  不显示钻孔列表及FORMAT层

FAB层设置

FAB层设置

网友A:
有可能在CAM350里颜色是黑色了,换个颜色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在CAM350里颜色是黑色了,换个颜色看看。

CAM350中 FAB 层既然能显示出  边框和钻孔,说明颜色并不是黑色的

网友B:
photoplot outline框选了所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otoplot outline框选了所有的吗?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把photoplot-outline和板框重叠了,已经解决,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