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为什么有要求10度走线?

楼主(2017-01-11):
    如题

网友A:
    是和FR4的玻璃纤维有关的,在比较高速的电路上,使用10度左右走线可以有效减低由于玻璃纤维问题引起的基板介电常数不均的影响,从而有效保证在高速路径上的有效介电常数的一致性,保证信号的完整。 10度走线一般对于商业级产品应用会用得较多,
商业级对于成本管控较为严格,特别是量产的产品,不可能为了保证6G的SATA or 5G的PCIE等非得用上 rongers or alron,
    10度走线主要为了保证走线的TDR阻抗的连续,而板级影响阻抗的因素较多,波纤效应在5GHz以上的对信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还需在具体的AVG DK条件下去观察传输线的回波损耗、TDR情况以及差分相位的改变。

网友:
    找个intel PCIE接口的网卡芯片的layoutguide  里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和FR4的玻璃纤维有关的,在比较高速的电路上,使用10度左右走线可以有效减低由于玻璃纤维问题引起的基板 ...

介绍的非常清晰,感谢!!

网友:
    同意二三樓

网友:
    那为什么不在生产的时候直接把板材转个10度来生产?

网友:
    就是生产的时候把板材转个10度来生产,会浪费一些板材

网友:
    intel的芯片中对高速网络有这样要求,是intel的设计师经过实验得出的结果10度走线比45度和圆弧信号要好点 听人说的

网友:
    layou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current electronics design and manufa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