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加载dll的路径问题

楼主(2017-01-11):
16.6的路径是{cadencepath}\tools\pcb\bin,把需要加载的dll复制进去,然后在il文件load加载dll名字即可,但是17.2这么操作失败了,报错找不到dll,17.2的的路径不是{cadencepath}\tools\pcb\bin?后来我按照所给的例子的dll(axlecho_plugin),路径在:{cadencepath}\tools\bin,但是还是不行,有17.2的大神吗

网友:
顶一个赚积分

楼主:
已解决,可以直接加载路径,加载不上是dll有点问题

网友(2017-04-25):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可以直接加载路径,加载不上是dll有点问题

请问是怎么改的,我也加载不上

网友A:
加载上了,但是dll调其他dll失败了

楼主(2017-05-25):
引用 网友A:
加载上了,但是dll调其他dll失败了

x64与x86的鸿沟,tcom没有找到64位版本,你找到了吗

网友(2019-06-14):
我放到{cadencepath}\tools\bin目录下不行,找不到dll,给带路径的dll是可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