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7.2修改零件後會多底線

楼主(2017-01-12):
請問版上有誰知道
為何修改過的零件
都會多底線?

网友:
ORCAD 16.6 就已經會產生底線了(ORCAD 改遊戲規則了)。提示你這零件有被修改過編號。你也可以再一次設定該元件取消底線。

网友(2017-12-26):
    加了横线代表就不是变量了

楼主:
    了解
    已經找到取消的方法了

感謝

网友:
    原来越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