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拷贝

楼主(2017-01-12):
我从一个原理图里面将一部分原理图拷贝到另外一个原理图里面,出现问题,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
猜測會不會是 Cache 裡面的資料與 clipboard 資料衝突了?
或是 ORCAD 本身軟件有問題,需要安裝最新的 HOTFIX 。

网友:
先clean下cache

网友(2017-03-29):
软件安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诡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