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规则设置疑问

楼主(2017-01-12):
一直不明白在规则设置中钻孔与过孔的区别
比如上图设置钻孔到铜箔的距离是0.127,过孔到铜箔的距离是0.1016,实际上铺铜后V1-6通孔与铜箔的距离是0.127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0.8的是钻孔 to 钻孔。
0.6的是过孔 to 过孔。

网友:
鑽孔 是零件的孔  ex.DIP件
過孔 是走線穿層的via

网友:
孔径边沿到边沿是钻孔,不考虑焊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