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 manager崩溃

楼主(2017-01-12):
各位好,
小弟机器上的allegro,一打开constraint manager就崩溃,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找个最新的补丁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我的机子是在设置等长规则时崩溃,用的是16.6
    后来直接放弃,改用16.5就好,
    可能是16.6的安装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