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共模与差模

楼主(2017-01-12):
各位好,小弟一直不能很好理解共模与差模噪声的概念,不知道哪位能给个深入浅出的比喻或解释吗?小弟以往多数都是抄袭一下隔离电源的电路,经常听资深的工程师说隔离电源多数会产生共模噪声,要用共式扼流圈抑制,而非隔离电源则不用。我也是勿囵吞枣,不知所以然,求教了。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小弟做的是直流电方面电路,难以理解‘地线’的概念,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9%B2%C4%A3

网友:
差模 就是L线对N线,共模就是L/N线对地线;对于直流电,在实验室测试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地(机壳地), 参考该大地进行共模测试。

网友:
  通俗讲,我们希望差分放大器输出的信号都是输入端信号之差的倍数。 但总有一些输入端对“地”的信号也被放大了,“泄漏”到了放大器的输出端,这些“被泄露”的信号成分,我们恨不得它是“零”,但实际不可能是“零”。 这些“被泄露”的成分被抑制的程度就是共模抑制比。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这是从别的帖子上看来的

网友(2017-04-23):
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