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解决电源模块散热问题的PCB设计的技术文档

楼主(2017-01-12):
如题

被九袋長老打臉了吼~>_<|||

网友:
文章前多半部分对材料热阻的说明没看出什么问题。
但板上打孔对散热的影响这部分说明感觉很离谱,如“仅对该0.25英寸X0.25英寸区域添加一个通孔就会使穿过该33.4密尔FR4层的热阻减少近一半”——看了半天,上文中没有那条能推出这个结论。
“如果在该区域布置16个通孔会怎样?与一个通孔相比,所有平行通孔的有效热阻将减小16倍”——通孔的热阻跟它的孔径尺寸,高度,孔壁镀铜面积/厚度有关系,跟打几个孔有毛关系。
“减小从顶面到底面的热阻连接”——这方面效果可以有。
感觉过孔散热的情况应该更加复杂,能想到的有三方面增加不同层铜皮之间的传导效果;孔洞带来的烟囱效应;和改善温度梯度等。有机会做实验测测。。。

网友:
    也看看,散热也是大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