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纹波, 通常要控制在多大的范围

楼主(2017-01-12):
1. 如题, 电源的纹波, 通常需要控制在哪个范围?
2. 主要是指那些没有明确说明的, 像系统的12V, 5V, 3.3V (有SPEC 通常都会参照Spec)

谢谢!

网友:
3.3V-0.9V 一般都可以做到均值在30mV左右   轻载情况 纹波会大些   主要是你测试环境  温度升高 电源纹波会变差  做好余量

网友:
純電源的觀點
 一般是 1%100mV,兩個數值取較大那個。

系統觀點
必須滿足受電電路的需求。
例如:
5V 供給邏輯(Logic)電路使用,邏輯(Logic)電路建議的工作電壓範圍為 5V +/- 5%4.75V ~ 5.25V),紋波Ripple)不能造成電壓變動超出這個範圍。但要注意,必須考慮 Load RegulationLine Regulation……等其它電源變動因素,不能只計算紋波Ripple)的影響。

网友:
一般控制在1%,也有要求0.1%的,有些芯片对电源纹波要求较高,需要重点关注,要根据所带的负载来确定实际的纹波要求